华硕主板显示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0-12-09):
一片华硕p5pe-vm主板开机显示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测量前置USB有5V,挡板处USB没有5V,(AD线阻值正常)。实在找不到这个5V是从哪里来的 请大家帮个忙有没有图纸或点图。谢谢了

网友:
要是实在跑不出线跑,就直接飞根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
老兄啊!没有5V能用也行,飞线有什么用现在是15秒关机。

网友:
这种直接飞线。。。。

网友:
两个人这么说了真的行吗???明天试试,这种问题好像不是短路,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跑跑线找到5V根源的好。直接飞线过来,除非你断开原线路再飞线,要不然放到我就继续跑线。
直接飞线我感觉不安全~~~

网友:
这是华硕的一个专有设计,提示是机箱已打开或USB供电不足。USB供电跳线跳错会引起,机箱开关会有一个接口如果中间脚有没有电压也会引起,这个一般是把接口中间脚接的三极管拆掉后能正常。

网友:
谢谢了,飞线搞定,现在正用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