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色投影故障的排除法

楼主(2010-12-09):
 一台EPSON EMP-820投影仪,RGB口连接计算机,视频输入口连接着VCD机,开机后发现颜色严重偏冷,于是调整色温,但即使调到最大也不见颜色变暖。

  再分别调节R(红色)、G(绿色)、B(蓝色)各色强度,发现在调节G和B时,屏幕颜色都有变化,而调节R时没有变化,怀疑是投影仪调节控制电路或解码电路有故障。打开VCD机,播放一张影碟,把投影仪图像源切换到视频输入口,发现显示正常,而在显示计算机输入画面的时候缺红色。于是再切换到计算机画面,打开画图程序,想把整个画面填充成红色,却发现整个屏幕根本没有红色,调色板上该是红色的地方是黑色,而蓝色系和绿色系的颜色都有。

  显然,问题只能在从显卡输出口到投影仪输入口的连接线上。打开连接线两端的15芯RGB插头,发现与投影仪RGB口连接的那一端插头上的一根线断了,将它焊好后重新连接投影仪和计算机,开机发现显示的计算机图像颜色正常了,故障排除。

  经验:故障部位在连接线上,而故障表现在投影仪上,容易给人造成投影仪坏了的错觉,而把怀疑重点放在投影仪内部,希望以上的经历能给大家一点借鉴

合成科技 -10 此贴经核实,为转载,而楼主并没有说明,将别人.

网友:
学习了,真细心

网友:
这种现象,遇到几次,也是爱普生的,故障在VGA的连接线的插头内部焊接点。

网友:
嗯。呵呵,遇到几次了。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想学习一下修投影机咧,有个么好资料吗,我可以学习的,

网友:
呵呵,经验之谈呀,有没更好的资料给我们学习下呢,互相关照嘛,谢谢!!

网友:
恩,最近正在学着修投影。投影经常遇到这种断线的?

网友:
修投影很难吗?

网友:
介绍的真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从一入手就很仔细,排查问题寻根问出,楼主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