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W液显指示灯亮黑屏

楼主(2010-12-09):
优派19W液显指示灯亮黑屏,首先怀疑为高压部分或灯管问题,拆开目检没有发现有明显烧坏或电容鼓包露液现像(液显最容易电容坏),又测了下高压板上最爱坏的那几个元件也没有问题,上电测到有5V16V等电压也正常,难道是灯管坏了吗,于是用灯管测试议测了下四根灯管发现一个都不亮,心想这下麻烦了要换四根,可又想没这么巧吧,一下子坏了四根,便改用可调电源调到12V充当电源,去测灯管发现电流表没反应,刚巧手里还有一台液显,于是又测了下另外一台发现还是一根灯管都不亮,原来是灯管测试器坏了(都没用过几次质量真差)。没办法只能动手做个灯管测试器了,于是找了个单灯的高压条,和4330的电阻,一个DC头三根线,一根接VIN12V  一根接地,一个经4330的电阻分压由12V转成3V接到背光开启信号上。
电阻分压公式如下:1VIN*(R2/(R1+R2)=VOUT
2、如图
做好灯管测试器然后测四要灯管发现两对灯管各有一个不亮,高的电流表在0.3A左右,不亮的电流在0.03左右,因为是在屏上直接测的只能通过看屏来确定,准备把灯管拆下试试,但发现按开关的没有反应,指示灯常亮,可能驱动板也有问题于是测了上驱动板上的各处电压,发现1.8V没有正常产生,但输入的电压是有的,把产生1.8V的稳压块更换后,再上电发现屏亮了,开关也可以关了,但是却显示无图像而且花屏,拆下屏线发现屏线被插掉了两个脚,重新刮好屏线(TTL的)再上电一切正常了。

驱动板如图:
因为俺是半道出身的对显示器这块不是很明白,对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晕就是四个灯管为什么有两个不亮呢,也听说可以只用两个灯管起到四根灯管的作用,说需要短路什么的,可不知道如何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
短路保护脚,那只是作为测试用。如果去保护后正常交客户使用的后果就不敢想了。还一个方法是用电阻代替灯管,把坏的灯管接上电阻可以安全放心的使用了。

网友:
很深奥~  理论是可以 实际没搞过

网友:
换块高压板得了

网友:
弄的这么高深啊赵总``

网友(点评):
帮忙想想办法呀,搞定了,以后再遇到就方便了

网友:
灯管坏了,有人说接电阻也有人说接电容,哪位试过(要耐用,接多大电阻或电容),请分享下

网友:
改个高压被   这么麻烦干嘛?

网友:
问题是灯管坏的话,在不换灯管的情况下,如何改高压板,四口换成两口可行否?

网友:
而且这款屏的屏线是两要TTL的线,都找不到合适的通用驱动板来换,不知道如果驱动板修不好的话,如何改成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会的话我早就和你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