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31主板集显坏了

楼主(2010-12-09):
有一块华硕G31芯片的主板,上独立显卡可以正常,进系统,插集显没有显示?

网友:
查接口电路,如没有问题,刷BIOS。再不行,换北桥。

网友:
北桥虚焊可能性大点。

网友:
换北桥就不必了,,那样还不如外接显卡了,,

网友:
测行场有无信号?检查门电路等有无损坏的?

网友:
先用个喇叭听一下能不能认到显卡,如果听不到认到显卡的声音查北桥的各个REF供电,能认到显卡就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有问题 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