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的原理及作用

楼主(2010-12-09):
如题 实在看不懂这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好像跟内存有关?望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
楼主你是说vcc5_dual 这个电压吗?这只是USB供电而已。

网友:
仔细看图 上面都写了 TO USB CONN

网友:
嗯 我是说最前面那个信号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是直接一个5VSB?

网友:
这是个双供电电路,待机时由5VSB供电,开机后使用VCC5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