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在店里实习已有两个多月,一直用电炉做桥,显卡,大大小小做了上百片,从未出过问题,今天做一无铅MSI主板,没想到加焊到一半是主板出现变形,向下陷,是后结果可想而知,不知道大家在没有反修台的情况下做无铅主板是怎么防止主板做桥变形的,希望说出来学习一下。
显卡

网友:
加大下加热面积。主板需要固定支架。

网友:
加热温度要均匀

网友:
是的无铅的是不好做啊,真是有点难,我机器是三年前买的,做有铅的到还可以,无铅的真是那个难啊,想换机器,可太贵了,现在维修这么难做投那么多,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赚回来啊

网友:
我的新手
的帖子
你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我的新手
的帖子
我用的是一个电炉与一个架子,放得是很平,就是加热部分下陷

网友:
下面中间的位置要加个东西顶住,加热的面积要大温度不要升得太快。

网友:
楼主的架子太简单了,正规厂家的架子那是又拉又拽又顶,能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

网友:
有铅的温度要求很高!

网友:
唉,对呀。不可能百分百成功的,还是小心点吧

网友:
关键是加热不均匀
无铅温度是要高一些

网友:
什么神话,是你做的太少,做多了就是几万的设备 也有坏的

网友:
常在桥边走哪有不爆桥

网友:
我也做了几片的,还没出现过什么问题。BGA的质量也有影响的哇

网友:
下面中间的位置要加个东西顶住,加热的面积要大温度不要升得太快

网友:
买个xxxxxx吧
做BGA。三温区的做无铅应该不会变形了

网友:
下面要用热风预热,温度控制在100度,

网友:
我用大风扇电源风扇的钢网垫在下面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其实变形都是受热不均造成的。请问楼主你是怎么用电炉做桥的?直接烤吗?那桥周围小元件又如何保护啊?拆好说,焊装时有难度吧?

网友:
无铅板做桥没有BGA成功率很难保证啊

网友:
得预热!才好弄些!

网友:
   换个好点的设备,用起来就问题少一些

网友:
放的平是没有用的,要在受热时主板有支撑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的这个方法倒是可以尝试一下,谢谢了先

网友:
三温就是对付无铅来的,二温我怎么都没焊动过,或者说如果给焊动了也报废了。用大面积加热,简单的横条条支着板都不会变形的。真的。

网友(2011-01-22):
回复 网友B:

谢谢,以后会注意这些的

网友:
是啊,电炉?哇塞,牛逼呀,我们这里估计除了你别人都不用电炉了呀?

网友:
强人   非顶不可    有行动就有效益!

网友:
以前做研发工作时开发样机 到锡炉里过锡 板子太大 虽然是玻纤板 还一样容易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交个朋友吧,我也搞电子,扣扣1033707363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千瓦的电炉,直接烤,小元件没事,不会掉

网友:
用三温区的BGA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
你用的多大电炉子 有温控吗?直接加热拿下来吗?还是有上加热的?中间有之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