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 又来了 141瑰丽屏幕(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0-12-09):
这个是快走的时候 人家拿过来的机器  所以拍了下 就走了  赶紧给上上去额    大家发表下 什么情况  我们手上没有这么高档的瑰丽屏幕  如何检测额   (秘密  我们换屏是800   个人觉得 这个屏幕最起码能抱到 1200 )  懂的 或遇到过的别不告诉我啊                            ................    看过论坛晒晒我的店铺的朋友 可以在屏幕里面再看下(偷笑)

网友:
我告诉你不是屏坏了。

网友(点评):
我今天遇到一个A8F一样的有一小半不显示,结果是屏线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确定是屏坏了,下面都有线了

网友A:
花啥屏啊,我看到的是你的屏,右边显示不到边。LZ你不是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码片有问题吧,这是原机的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啥屏啊,我看到的是你的屏,右边显示不到边。LZ你不是专业维修的吧?

她老头是专业的

网友:
你老头才是专业的呢 这个机器 是客户的  LG X3 是老头集团里面出来给我们修的

网友:
这是主板跳线问题

网友:
楼主以后拍照时能不能把闪光灯禁用了再拍?这个肯定不是屏坏。

网友:
闪光灯刺眼

网友:
先点一下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啊

网友:
lz啊看来看去我就是没看明白你那屏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照片没拍好。

网友:
这个,一是码片问题,如果排除码片,就是主板上的跳线问题,遇到过SONY的机器这种情况,主板上的跳线,我是比着同样的机器跳好的,祝你好运

网友:
屏坏好像很少见到这样子坏的,我是新手,顺便说的,请勿见怪。

网友:
看图片除掉反光后就看见屏右边不满,如果是这样的话,屏、100%好的是驱动的事,用ATI的催化剂版可以驱动起来,改码片程序也可以,但是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
这你们都没看出来啊

屏不是满屏
还有屏下半部分有一条
灰色的横条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有人改了XP 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郁闷,滚动条都没过关驱动的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屏显示故障:
驱动不对,屏不匹配,码片,导致

网友:
你这的   拍摄的不好    应该不是  屏的问题  应该是   显卡 或是驱动
的

网友:
屏线 和显卡可能性大   顺便看下接口

网友:
这个样子应该先驱动,再码片,再屏线,再屏,显卡慢慢排除吗!楼主,修好了说下,等你解答呢

网友:
看起来不是屏幕的问题啊

网友:
屏是可能性大

网友:
由于 材料有限 客户拿走了 - -  显卡和北桥集成的 做过了  没用

网友:
这个不是屏坏啦。。我们都有遇到过了好几次了。。有一次是因为屏的码片问题啦!!

网友:
不会像这样吧,是不是像机闪光灯的拍出来的效果

网友:
没有外置VGA接口吗?

网友:
也有屏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右边那个黑条,有可能只是跳线问题。但是那条模的亮线不知道是你没拍好啊。还是就是有亮线。有亮线那屏的机率就大了。

网友:
屏坏了,找个屏换换

网友:
索尼机好像是要原装屏的吧?

网友:
是我的话就拿屏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再说,LG141我有坏得这样差不多的但是会抖动,你这个看不出来。

网友:
这是分辨率的问题吧,索尼的机子在进系统之前都是这样的吧,我看见过好多都是这样的,不一定是屏问题。

网友:
接到机器以前最好先问下客户是什么情况出现这种问题的。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码片肯定是不行了。。半个屏幕。没刷对吧,,至于那些点是什么啊。小白一只,不懂,求解释,求答案

网友:
屏的底部有灰色的横杆,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解决没有呢!我也遇见过这中情况!没有解决!还请LZ指点哈!是哪里出问题了!屏还是主板!谢谢!

网友:
显卡加热了 没用 没有屏幕换 所以 就退机了

网友:
分辨率 我个认为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仁兄,跳线什么意思!!可否讲解下!!

网友:
大家都在说跳线,不知道有那位高手能详细说说这个跳线吗

网友:
感觉是屏线或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