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M19 : 開機,每秒閃一次白畫面,閃2次,就變成白畫面恆亮

楼主(2010-12-09):
Hi all,

最近連續遇到幾台 : ASUS MM19     19" LCD

多是開機,每秒閃一次白畫面,閃2次,就變成白畫面恆亮

量電壓均正常,現在是不知為 AD板 or Panel的問題

不知有人是否有修過這款 ASUS MM19

TKS

网友:
能用简体字吗,最后一句话不明白。是常白屏。不行就用通用的板子点一点。

网友:
字体看得让人吐血。没看太明白

网友:
楼主好象是这样说的,
{
哈,所有的
最近连续遇到几台 : ASUS MM19     19" LCD
多是开机时,每秒闪一次白画面,闪2次,就变成白画面一直亮着
量电压均正常,現在是不知是不是(数据板或面板)的问题.
不知有人是否有修過這款 ASUS MM19' }

我肯定没修过,啥样子都没见过,帮你顶顶,等高手回复了,我顺路学习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过屏吗?如果屏好的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啊,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用通用屏试一下屏的啦,个人觉得不是屏供电就是屏的问题,不会是排线,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拜托,楼主是台胞,繁体字是习惯用语,不要生搬硬套地做什么翻译吧
针对你的错误,更正如下(还是保持原内容比较好):

哈,所有的(理解为: 嗨,大家好)
最近连续遇到几台 : ASUS MM19     19" LCD
多是开机时(无此字),每秒闪一次白画面,闪2次,就变成白画面一直亮着
量电压均正常,現在是不知是不是(数据板(数模转换板,也就是常说驱动板)或面板)的问题.
不知有人是否有修過這款 (过这款)ASUS MM19'

回楼主:
1.接入正常的VGA信号 ,如果按PWR时,控制高压板的ON OFF信号控制正常而显示白屏,故障基本上在屏电路(PANEL)。
2.如果控制不正常,故障在AD板,查AD板及电源。

最好能用通用驱动板(AD板)接这个屏测试一下。

网友:
先刷程序,最好是先点屏看看是是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