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S

楼主(2010-12-09):
上电跑到30几就掉电,再开 不起机,拔掉显卡可以通电有开机声,测显卡无短路,关不关主板事?

网友:
加热GPU看看,能不能显示了。

网友:
要是有同样的显卡板 你可以 找块试试

网友:
一般不关主板的事,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华硕主板,就是那个单桥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