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可以用鼎科GM2621刷吗

楼主(2010-12-09):
现有笔记本B141EW04屏,想改液晶用,但现在只有鼎科GM2621驱动板,不知这个驱动板可以写B141EW04屏吗,要用什么软件写,谢谢

网友:
2621里面带这个程序,你直接上就行了,把分辨率跳线跳一下就OK了。

网友:
GM2621是免刷的 有分辨率跳线

网友:
跳分辨率真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