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 是否参与开机

楼主(2010-12-09):
      弱弱的问一下领导,,,哪一类的BIOS或EC 参与开机

    像EC IT8512  并且BIOS待机时有.3.V 供电。。这个BIOS参与开机吗

网友:
当然参与了。

网友:
谢谢了    还有那些EC参与开机,,,是不是BIOS有待机都会参与?

网友:
所有BIOS都参与开机.  所以EC都参与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说的有些错误,简单来说BIOS上如果没有待机电压的,BIOS都不会参与开机的

网友:
这样讲吧,待机下有供电的BIOS芯片一般都参与开机,但是不是绝对的,一般接在SPI的要参与开机的

网友:
BIOS不是直接连在南桥,而是通过EC桥接的一般都参与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下"SPI”是什么吗?

网友:
不好讲的,就是看图纸也有时看不出来的

网友:
主要看待机时候的3V电压有没有给BIOS供电,一般情况下待机时的BIOS有供电,BIOS就会参与触发。

网友:
bios挂在EC上都参与开机,而且有3V待机的

网友: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如果 改芯片不参与开机,是不是拆除它 开机能点亮屏?
说EC不参与开机 BIOS不参与开机的兄弟  请问 你试过吗?
SPI 是 BIOS 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