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和VGA直接是如何转换的?

楼主(2010-12-09):
我经常遇到需要DVI和VGA转换
有的显卡,VGA缺红色。追线,追到GPU里面了。我想用DVI转换到VGA上,是否可行???

还有些日本走私垃圾显示器,全是DVI头,我想改装成VGA头,是否可以?如何改装?

DVI应该也后RGB,场行吧?、
但是书上说DVI是数字信号,和VGA模拟信号不一样的

网友:
这应该需要转业的转接口吧, DVI都有转门控制的转换IC
  VGA就3基色

网友:
给自已找麻烦,一个数字一个模拟。直接买个转接口,多好又不贵

网友:
楼上已经给出答案。不过注意DVI16脚要为高电平。

另外,只可DVI转VGA,你的垃圾显示器没法使用VGA头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有一台三星730AB的有VGA和DVI输出,接VGA偏色,DVI正常,客人的显卡只有VGA输出的,因为以为不能改,就叫客人换板了。显示器该DVI转VGA也行的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