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求助

楼主(2010-12-09):
今天接了个索尼VGN--Z17的本本!来时就是机器热其余正常!拆看装上就不亮了!怀疑是静电引起的!请教各位师傅如何放静电啊 !

网友:
上次弄个SONY也是这样,是开关的排线弄的不得行了,你看一下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池放电试一下.放电放好几台.

网友:
放一下电试一下,SONY有这个问题

网友:
没装到位,重新装索尼机不好装

网友:
你拆开机器一步步装看看但那里不行就知道了

网友:
cms电池放电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