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900W 19lcd,开机5秒左右黑屏。

楼主(2010-12-09):
我今天修到一台海尔的900w 19lcd,现象是屏幕正常显示3--5秒后黑屏,查到电源12V输出居然会在开机后5秒之内上升到18v,很明显是保护了,但什么原因会导致电压偏高呢?某处有短路还是?另外观察到高压变压器工作的声音比一般的大。没有思路了~
黑屏

网友:
电压上升可能是因为高压部分保护停止工作后导致空载电压过高,只要修复高压电路即可

网友:
高压的问题 而导致的保护 改个高压板应该是可以的 啊

网友:
你看一下那2个3KV高压电容有没有变色,有的话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一般主要分析电源和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修板菜菜菜
的帖子
把高压断开,接上个12v的灯泡,摩托车的大灯就是12v的,看看电压还升高到18v吗?升高 电源的事,不升 高压部分由问题。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电压由原来的18v降到16v,但还是高的啊,看来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都应该检查了~

网友:
外接高压条,看能否正常显示。如果能正常显示就是高压问题,不能就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