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会用焊台请教下

楼主(2010-12-09):
上个月在基地买了安泰克969A,现在请教两个问题

1    焊台上的红灯每隔3秒左右就连闪几下,不停循环是怎么回事

2    我现在调到大约280度好像溶一般的电脑电源的电路板锡都困难,而且好像加热好像也没几块钱的烙铁快,正常吗,请问一般用多少度的,

网友:
灯闪好像是正常的,280的温度你试试焊丝能不能融化

网友:
打到350度左右就行了。

网友:
打到300后就溶得快了,是一般有铅锡,因为从没用过,而且是新手所以不敢乱动,

有人可以说下多少度相当于几W的烙铁吗,焊什么东西几度比较合适,让我这等新人快点上手,

网友:
温度是不同的!慢慢会有经验的

网友:
3秒闪了下那是恒温烙铁温度达到了就会那样,你焊一般的主板电容明温度都要打到360度以上。

网友:
1  焊台上的红灯闪是表示在给发热芯通电加热
2  “我现在调到大约280度好像溶一般的电脑电源的电路板锡都困难,而且好像加热好像也没几块钱的烙铁快,正常吗,请问一般用多少度的”,280度低了,一般380度比较合适。936、969A是恒温焊台,加热的确不如几块钱的烙铁快,那种烙铁不停地在加热,温度会比较高,但也容易把板子烫坏。另外如果电路板铜箔面积大的话,可能调到最大问题也还是焊不化,这时要采用辅助加热或改用锡炉。

网友:
恒温铬铁 所以闪指示灯
一般我用936都是开到最大温度 锡炉我还没有用过 学习中

网友:
呵呵,这个936的平常焊接要打在380,换主板电容的话要打在450,呵呵不然搞不动。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吹的话我用400以上  很快就搞定

网友:
焊台闪灯说明在断断续续的加热,亮表示加热,灭表示停止加热
断续加热的目的是调整到用户指定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