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C410-M台式板在XP下USB不能用

楼主(2010-12-09):
一精英RC410-M的台式板子,故障为USB全部不能用,测USB供电正常,数据和时钟线阻抗正常,但是在XP下USB不能用
故障现像如下:USB口插鼠标,开机后鼠标灯亮起,出LOGO后因未插系统风扇弹出系统风扇报错,按F2跳过,显示DETECT A USB MOUSE,然后引导系统,XP滚动条滚两圈后鼠标灯就灭了,进系统后鼠标也不能用,每个接口都一样,是什么原因会导致USB鼠标的灯都不会亮了呢?明明在自检的时候提示已经检测到鼠标了,有没人遇到过?
排除以下原因:
1。鼠标是好的,在其它机能用
2.接口是没问题的,因为反复试验都这样,开机后人走开不碰板子也这样。
3.系统是没问题的,用同型号其它板正常
4.USB口的供电是正常的,鼠标灯不亮时也有5V电压。
5.BISO程序设置里USB是打开的。

网友:
进系统后USB供电能不能正常?还的话就是南桥或USB到南桥中间的电阻电容问题。

网友:
插个优盘的启动盘看看bios能认到不?不能认到刷bios/换南桥

网友:
类似问题的机子不少  很不好搞

网友:
应该是 BIOS的问题  你进去 调试下  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