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好大劲,修好一个吱吱响的电源

楼主(2010-12-09):
电源的吱吱赂,虽说大同小异,也各有千秋。整的多的,自然分出许多细微的差别。
有待机响的,的启动响,有加负载后响的声音有变化的,等等
今天就遇到一个吱吱响,首先,这个电源,测试仪下正常。
打开看,电容正常,就是做工太省料,250V电容与输出电容都较小。
启动后吱吱响,声音不大不小。
量494的8角与11角对称,量250V电容,对称,量13007对称。量13007附近的二极了,有两个阻值轻微对称,换掉,问题依旧。
换过250V电容,电容表下测试容量对称的,问题依旧。
不行,加负载看看,加个50W12V的灯泡,声音变小,取下灯泡,声音又变大了。整来整去,竟然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就保护了。
我一口气把输出3各组电压的电容全换了,竟然好了,一点吱吱声都没有。换下的电容,用电容表量,有一个差别较大,1000VF的电容,打电容表为1500VF左右,而同样容量同样个头拆下来的一个电容,打表为1050VF。估计就是这个电容较微短路所致。
至此,一个吱吱响的电源彻底修好。

网友:
恭喜LZ终于有结果了,胜利修复了。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网友:
电源声音还听出女人的叫床声,楼主还挺有经验

网友:
更换次级滤波电容要用耐温度105度的,容量大于原容量,耐压大于原耐压最好。

网友:
晕  原来我才知道电源里面的东西都需要对称的

网友(点评):
就是,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网友:
电容漏电万用表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楼主厉害呀,修电源还联想到叫床了。 哈哈,学习了,找个会叫来的电源来试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说下对称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假如,你一只眼大,一只眼小,那就是不对称。电源里面,好多地方的电路是对称的,两边的电压与阻值一模一模。

网友:
楼主的想象力横丰富啊,学学啦

网友:
我这有个航嘉的吱吱响 看看是不是这问题 不过我的这个不像叫床的声音 不知道能修好不

网友:
电源响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风扇的除外

网友:
真是不错    学习学习
现在才真正了解电容漏电哦
感谢感谢

网友A:
请教要怎么才能测出来?能给点方法吗?
本人正为吱吱叫的电源而烦恼
能正常使用就是插电源在待机时就叫。。。。

网友:
输出的滤波几容怎么会产生“吱吱”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要怎么才能测出来?能给点方法吗?
本人正为吱吱叫的电源而烦恼
能正常使用就是插电源在待机时就叫 ...

电容的测量

网友:
楼主你这文章没完事,还有其它的叫法你得继续发啊

网友:
呵呵  还得继续 整几个不同的版本的

网友:
怎么好象坏的容量反而变大了,想不通

网友:
待机就响,从哪下手

网友:
我的电源不会发出异响,但很想找时间把电容换成不对称的。因为有些响声是大家无聊的时候都想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