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

楼主(2010-12-10):
金河田310WP4的电源,测TL494的4脚有3.5伏电压,12脚没有电压,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我想应该是保护了。但为什么12脚没有稳定的电压。请各位指点。。。还有就是12脚用表刚接触的时候表显示有13.68伏电压,马上就跳变显示为0伏。

网友:
保护了。可能有短路。

网友:
辅助电源有故障。

网友:
+5VSB正常吗?正常就检查12V供电的电容和它的整流管,如果是正常的,把TL494换掉。

网友:
不会是12V短路,因为风扇有转了一下,你看看是不是3.3V,5V部分短路

网友:
着重查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494是SB和+12V双重供电,查一下相关电路

网友:
查下辅助电源供电正常吗,另外查下各相电的反馈有没有虚焊了

网友:
+5VSB正常,12V供电不正常。

网友:
发个图纸,检查辅助电路给494的14脚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了,我查了是次级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