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开机没有显示

楼主(2010-12-10):
R50E的笔记本,DBM的南桥,没有MINI插槽,待机正常,开机后,没有显示,电流停在0.6A
不知道跑码没有,换过南桥和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比较难说,不插内存看看电流是不是一样高!

网友:
可以接LPC打印端口测试卡,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流到这个,查下CPU的供电都正常吗?如果正常查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CPU工作了没?CPU RESET有没?

网友:
这老机器,还有修的?有个供电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不能单看电流,得看电流的跳变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cmos电池没电会加电不显示。你量量南桥的晶振就知道了

网友:
肖大侠在哪里发财啊

网友:
插了CMOS电池吗

网友:
用示波器打LPC总线的波形。先要判断出是什么没开机。

网友:
查下CPU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要有通病就先按通病的去查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