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ED出现亮线(没有经过换件修好了)可能吗?

楼主(2010-12-10):
显示器是我5年前买的,型号是749,买到家之后两个月左右,屏幕出现一条从上至下绿色的亮线,在屏幕的右侧宽度一毫米粗,(亮线时有时没有)当时对电脑一点也不了解,把显示器送去修之后放那3天,结果一直没有出现过。(卖家说的)
回家之后又出现亮线了,趁亮线又的时候我把卖家找来了,就看他研究了一会亮线就没了。至今已经用了5年半了,这条亮线现在一直没有出现过,谁能说说他是怎么弄的?
请像月饼师傅那样的高手帮忙解答解答 小弟先谢谢了。
电脑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的软排线接触不良导致的,是屏本身的问题,需要维修屏,维修的话需要专业的TOB,COG设备,只有深圳有些维修店里面有,一般的维修店肯定没有的,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照你这样说应该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不用换零件就能修好的,那肯定是屏线有问题,或者是屏框哪里压到屏了!

网友:
这总问题比较多我经常见一般是液晶屏不对了....修的话就是换屏!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