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 MD1-19AW 的屏线 哪里有?

楼主(2010-12-10):
美格 MD1-19AW 的屏线   坏了   却怎么也找不到    30cm长    一头是30片插  一头是孔插       白色片片的扁平线    诸位大师  是哪里有    帮帮忙    知道哪里有的告诉麻烦我一下
谢谢   QQ757359680

网友:
在淘宝上找呀,那里东西最全,

网友:
我找了  没有 这么长的

网友:
找不到的话就一根一根焊接上去(用通用的屏线),我都这样改过好几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网友:
恩 我自己接了  一次  不过平有点花    不能交付给客户    接一跟线好麻烦

网友:
我找到了一条26厘米的   后天到  试试

网友:
是怎样的驱动板?可能通用屏线来改改

网友:
这种屏线好多品牌机用,好找,上淘宝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用屏线不够长    是超薄显示器   我找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