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4M890T-M2 RVE1.0B 的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0-12-10):
我手上有3片这样的主板,都是同一个故障,主板有待机电压,点开关排阵无触发。所以我就下载了这个主板的图纸,查到开关针经电阻R429直入南桥的PWR_BTN,但是应该还有个信号发出来拉低电源16脚的电压吧??我找不出来,希望有高手可以指点下,,我发图纸上来,请教高手可以给我说下这个板的开机顺序,谢谢了啊

网友:
附件想让你们免费下载的,可是我不够级数,郁闷了,请好心人帮帮我吧,这3块板在我这里看着纠结,很想搞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另外一个信号一般是由I\O发出的

网友:
你可以从绿线开始跑电路呀,跑到哪就是哪了。

网友:
绿线跑过,那里复杂得很,而且绿线好像不通I/O的,反正图纸上面的绿线都不知道怎么组合的。

网友:
IO 75脚 得到5VSB上拉,当按下开关 PWRBIN 进入南桥和IO 72脚,南桥就发出 SLP_S3# 给IO,  IO 76脚拉底 绿线,

网友:
绿线一般比较难找的,如果是VIA的南桥一般都是参与触发的,绿线是量不到的

网友:
只是有的直接到IO  有的 经过开机三极管之类的  有的是门电路 最后南桥  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寒老大,我在图纸上面只看到PWRBIN 进到南桥的,没发现进到I/O的啊,,我想知道PWRBIN 进到南桥后,南桥哪里再发信号出来呢?我在南桥那找了一天都没看见SLP_S3#这个符号呢??而且这个I/O的75脚符号是PANSWH#GP43,72脚是PWRON#GP44,76脚是PSON#GP42,
75和76脚分别经过4.7K电阻直连VCC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