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IBM T60的BIOS密码储存芯片的位置

楼主(2010-12-10):
不是在内存槽上面的那个,我听别人说是在主板的反面,但具体是哪个元件,忘了。

网友:
在南桥旁边的那个密码芯片里

网友:
是主板的背面吗?

网友:
在主板的背面右下方的第一个芯片位置上。
上面标有 ATMEL 8356908的芯片,如果你换的话需要找一块一样的板子拆才行,不然会报0192错误码。

网友:
贴片的 在pci插槽座背面位置

网友:
对内存上面的那个芯片  是个小IO 注密码不存BIOS里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