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900定影不加热

楼主(2010-12-10):
佳能2900定影不加热,换了别的机子上的电源板就好了 ,但不知道是电源板哪个元件坏了,向高手请教,像这种定影不加热会是电源板上哪个原件坏了   急! 急! 急!

网友(点评):
看看定影组件内灯管是不是烧断了

网友(点评):
哪有灯管呀

网友:
买板吧,哥们,

网友:
热敏电阻最容易坏了。

网友(点评):
恩。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LBP2900吗?那基本上是定影里面得陶瓷片坏了,用万用表打,通者正常不同就换!!!!!!!!!!!

网友:
定影部分里陶瓷片故障

网友:
那机器好了没有啊

网友:
操,这么多人看帖不仔细,维修东西要是也这个态度就完了,人家楼主说更换了电源板就好了,还有这么多人说加热组件问题。无语,楼主,检查电源板上的可控硅和24V继电器吧,继电器可能性大些,原来是欧姆龙的,后来不知道换成什么牌子的了。

网友(2011-01-16):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换板子搞定 。
现在正在维修那个坏板,加热的时候继电器吸合,但是可控硅就是不导通,也没有发现坏件,没辙了。
楼主要是发现问题,麻烦告诉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2927533

网友(点评):
吸合有声音,哒的一声,你最好判断下是否导通了,继电器高压触点很关键,你最好落实吸和后是否导通。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  麻烦答案告知下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解决 了吗,

网友:
我以前有台机器是更换陶瓷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