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分P型和A型?

楼主(2010-12-10):
最近看到LCD屏的背光可以改成LED背光所以想试一下,想买套来改一下。现在出现了个疑问,就是这个套件的LED高压板分P型和A型的,卖家说要看你原来的高压条是什么型就选什么型的,换错会亮度控制不准。
P型的是PWM方式控制亮度,2006年后的机型一般为这种类型。A型的亮度控制线是电压大小控制亮度,一般是06年前的机型。
一直以来都没有注意过高压条还分类型的,都是用通用的高压条直接换的,亮度也可以调只是有时候有的是反着的,准不准就没有注意了。不知道通用的高压条是不是也分这两型?

网友:
只有交流与直流区别
没听过P型和A型区别

网友:
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我也没听说过 我的资料上也没提到过  我就不清楚楼主的高压条分型号…… 我记得LCD有高压条;LED没有高压条 他们的供电形式不同 看完楼主的帖子我有些迷糊了!

网友:
带尾巴的 LED 屏, 就是有高压板的。比方说联想Y430。。。

网友:
通用高压条都是你说的A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