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不触发.维修.文字不多.但决对是经验.

楼主(2010-12-10):
HPV3000 AMD 独桥的MCP67 ,安开机键没反映...根据自己的经验直接加焊这个MCP67.用北桥的温度曲线.做.已经修了很多这个故障的这样的机器了。.并且好象是这个类型机器的通病.修好后最好改风扇长转.应为是AMD的U.加上独桥.我感觉这是必须改的.付改长转方法.图纸/

图纸: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HP V3500 纬创 tibet AMD MCP67 (06241-3 4S601)

网友:
楼主加焊了一般能用多久,给客户保修多长时间

网友:
加焊处理好散热问题.有用半年的还没反回来的.给客户保一个月.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机子,可以照楼主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大家不都是这样改的么???

网友:
V3000风扇边上有一个很小的电容一端是与USB供电联通的,改常转都是用很短的一小截线飞到电容那端的又美观又漂亮,哈,比有些用长长的一线连USB接口好

网友:
基本上方法都差不多呀

网友:
MCP67MV加焊能用挺久的,最长的三个月了还没返修,

网友:
这个....也想不出来好的经验哦。就是风扇那个没考虑那么多过了

网友:
加焊了之后导热的地方一定要加个铜片保证导热效果,要不然风扇改长转也没用的

网友:
不加电跟桥有什么关系呢,这有什么原理在里面呢,能请楼主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是不触发....

网友(点评):
就是相当于和南桥有关一样啊

网友:
这回我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了,谢谢。

网友(2011-01-15):
这好象是这款机子的通病

网友(2011-04-19):
这个单桥的破板子  实在是懒得修理啊

网友(2011-05-28):
楼主改完风扇后温度是多少?

网友:
遇到过V2000不加电、、显卡问题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