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在待机是会不会出3v。5v 啊、

楼主(2010-12-10):
机器原为进水机...南桥进水.更换了.没有发现主板断线.开机片也代换过,51120也代换过,就是不上电. 负载也没有短路.请求高手指点.
主板
进水
DELL

网友:
开机后出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加cmos电池自动开机。待机应该没有3v5v

网友:
PWM电路的3V5V是 开机后有的

网友:
开机后产生。

网友:
触发之后产生态35V

网友:
如果这机子是触了后才产生3/5V的!那就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