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昂达865GVM从无复位修到内存报警!实在没折了,求助!(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2-10):
一块昂达865GVM Rev:1.00的板子.原故障为全板无复位,查无内存供电,无桥供电,无总线供电.换了如图中红色框内的场管后解决.

因为是GV的,所以就自己留下来做修内存用的了.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一天就突然开机内存报警了,诊断卡跑AF 25

既然内存报警,当然少不了要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内存主供电2.65V 正常;辅助电压 1.34V 正常;6个时钟1.30V 正常;测两个本来应为3.3V的系统总线电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竟然为4V!明显的不正常!(打阻值两个系统总线均在614左右)

查内存负载上系统总线的工作说明,这两个点是直连南桥和时钟IC的

再分别打两条内存槽的AD阻值,靠近CPU端的DIMM1(主板上标示)阻值均为680.但打第二条内存槽(主板上标示DIMM3)的时候发现有两个点的阻值明显不正常,如图:

通过跑线发现这两条线都是直接进北桥的,中间无其它元件.这下可为难了:不会是北桥和南桥都坏了吧?实在想不明白,特来向各位达人们请教,求给个思路.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值偏大一般北桥虚焊。 intel 北桥管着内存

网友:
同意先加焊北桥,不知道楼主那边是不是没有BGA,有BGA还是好办的估计

网友:
打下内存时钟值。500左右正常

网友(点评):
两条内存槽的6个时钟值全都不一致,有的在580,有的在680左右

网友:
楼主应该测下
64个数据
32个地址
8个控制总线
问题应该在北桥

网友(点评):
数据与地址线都打过了,我贴里有写的.请教8个控制总线的位置?

网友:
回老师:两条槽的6个时钟阻值都很不一致,我的在580有的在610,大部分在680左右.会是北桥的问题吗?还是时钟IC?

网友:
控制总线,说白了就是控制内存工作时序,阻值是一样的。
楼主测得时钟阻值不一样?基本是北桥虚了,要重贴。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我曾经遇到过,不过是在升技的板子上,跑码AF26,最终结果是加焊北桥正常,建议楼主也试试,不保证绝对是这个问题,但可以给楼主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是加焊北桥正常,建议楼主也试试,不保证绝对是这个问题,但可以给楼主提供维修思路!还有查下北桥供电正常吗,也就是你换的那几个场管。

网友(点评):
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个人感觉测阻值最好在引脚上测。阻值卡有时不太灵

网友(点评):
发觉卡上的数值异常时是有在针脚上直接测量的

网友:
内存供电没问题的话 ,一般是槽子接触不良造成。建议用洗板水好好清洗下内存槽吧

网友(点评):
洗过好几次啦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可以加一下北桥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刷BIOS 在做北桥

网友:
我遇过不少挡25的板子刷BIOS好的,楼主可以先刷刷看。

网友(点评):
现在是挡AF不是挡25哦,25已经过了.内存报警

网友:
先用手压压北桥看下会不会继续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