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花屏一般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楼主(2010-12-10):
机器是华硕A6JE
显卡是独立ATI的(无显存)
北桥是945PM的
此机器内屏无显示(屏暗也无字,3.3V屏供电无,因为显卡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外接有显(DOS下不花,BIOS下花。进PE后也不花)
显卡已经拿下来重新植过球,问题还是一样,现在主要考虑1.因为它没有显存应该是调用内存,但内存也换过了,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2.是不是要更换一块显卡。

后来加焊了北桥,开机电流到1.几,不跳变,后来索性就把显卡和北桥一起换了,反正测试桥也不贵,问题解决了,估计问题多在显卡!

网友:
上个图,是不是驱动装不上的那种花,16位的,是的话刷BIOS

网友:
外接是有显示的,,进BIOS后,仔细看一下前面中间那块又不花,北后面一块是竖条花的

网友:
是显卡到屏接口的滤波电容查一下看看

网友:
先把内屏修出来看下花不花,查下显卡外围没问题就换显卡吧

网友:
上面几种方法不行的话你看看屏板上的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点评):
现在是屏根本就没有用,外接花,内接无显大哥!外接都花还管它内屏做什么。晕的

网友A:
如果外接正常的话还是显卡和显存的面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接正常的话还是显卡和显存的面大一些

我已经说了没有显存的了,还提显存

网友:
换显卡,显卡坏了几率 大

网友:
既然进pe不花,没做个系统试试?确保是否是软件问题?

网友(点评):
进BIOS花,内屏都不显示,做系统有必要吗?叫客户不用内屏???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外接才能亮吗1还做啥系统啊    你确定内存是好的吧 换一个试试吧!显卡先加焊试试、加焊便宜。

网友:
ATI很多加焊也 是不行的,必须要才行

网友(点评):
必须要换新还是重新植珠,我已经买 了新的了,明天到,换了再说!我还怀疑北桥,加焊北桥后掉电,重新植也掉电,所以想把它们一起换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显卡还是没做好吧,,

网友:
你的机器要是AMD的CUP建议你换个CPU  我以前修过一个清华同方的笔记本怎么弄都花(换显卡和北桥,涛声依旧) 结果换个CPU就不花了

网友(点评):
北桥是945PM的

网友(点评):
cpu还给花屏有关系吗?头一次听说,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没见过以前

网友:
哦 抱歉 是偶没有看仔细,因为看到你的图,和我以前修的s16c 一样的花,那个显存是集成在显卡上面的,直接换的显卡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看错了,以为内屏进bios不花呢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估計是顯卡壞了吧,換一個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换一个显卡啊!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估计也只有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结果出来了没?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到现在还没见过没显存的独立显卡   你让我见识见识呗

网友:
这种机器,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移动版的ATI显卡是集成了显存的,花屏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就见过,CPU供电也可能导致花屏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是M64-P的吧,好像显卡背面是有4颗显存的吧

网友:
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