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0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0-12-10):
    今天来了一天惠普DV3000的机子,说是进水了,拆记进去看了一下,在IO和南桥有少量的水渍,用热风枪把他的水渍吹干,用洗板水在洗干净,烘干插电试一下:待机正常,但是不触发了,3000的机子没有BIOS电池是会自动触发的,我就再把开关插上,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因为我还不太会看电路图,我觉的在IO有进水所以我就换了一个IO,在开机就可以触发了,把CPU内存,上屏插上,开机发现可以亮了,就 装起来,给客户。
         本来以为就这样简单,但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客户又那过来,说不开机,我插电试了一下,还是不触发,就在拆机,把IO换了,这下就不行了,就在把主板那下来,就在拿下来的时候,手无意中碰了一下南桥的晶振,他触发了,我就在插电试一下还是不行,再去碰一下晶振又可以触发,我就把晶振和他的协振电容都换了,触发一次后还是不触发,就用示波器在南桥晶振量了一下,发现晶振根本就没有起振,就把南桥换了,可以触发了,把U内存插上,发现只能跳到0.2-0.3左右,量了一下CPU的电感没有供电出来,就把他CPU起下,有单板试了一下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就打开电路图查了一下CPU供电芯片MAX8736的供电脚21VCC,30VDD的电压只有0.69V,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他的保险电阻R70是好的,他的供电是5V_S0,这个电压好像是有5V_S3产生的,5V_S3的电压就是系统供电的5V电压,3000的机子的5V是触发后产生的
       就插电量他触发后,5V 电压已经出来了,说明5V_S3已经产生,再去量CPU的5V_S0还是没有电压,那就说明是在这个点路是有问题,5V_S0的电压是有5V_S3经过U48转换过来的,U48 的123脚【5V_S0】没有电压,G级没有电压,说明他的G级控制信号有问题,沿着G级查下去,Q16没有电压过来,就在主板上找到Q16,发现Q16这个3级管的脚有一个翘起来了,就直接把他换了,插电量,5V_S0电压已经出来了,  这个故障我觉的应该是我自己在做南桥的时候不小心搞的,应该是个教训吧。

网友:
LZQ16 不是三极管而是一个MOS管。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提醒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非常细心.

网友:
刚才还可以触发了,难道瞬间南桥坏了?没先加焊下试试就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了保险一点,所以就直接换,手里有这个料板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可以的  应该是做桥的时候掉件了啊

网友:
做BGA一定要注意旁边的零件才行,要不然这个搞好了,那个问题又出来了

网友C:
不先加焊下南桥吗,也许就是南桥进水有部份虚了,加焊下就好了,我记得我有台机就是加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
修板的时候你的小心啊,我今天跑线路的时候把两个脚搭起来了,结果少了个待机的ldo

网友:
是了 修板就是要细心 才几天修板 修不好放哪里 修别一块的时候差个件就从哪析上顺手拆了两 结果每天在修哪板修好了原本问题 但新问题又来了 跑线路发现 少了两件三极管 才想起来 自己拆了 哈哈。

网友:
学习了,谢谢搂主,维修细心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感觉楼主应该先加焊一下南桥,而不是直接换的,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先加焊下南桥吗,也许就是南桥进水有部份虚了,加焊下就好了,我记得我有台机就是加焊了下就好了

你厉害,还能修到进水的台机。

网友(点评):
我要说清楚是有台笔记本机器,不要误会了

网友:
像这种三个脚的如何区分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谢谢楼主的分享  也感谢你的那个小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