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0-12-10):
检查发现炸保险  一般咋保险都是有短路 又检查发现300v大电容坏了  开关管也坏了 都换好后加电测试,显示画面dell的logo和电源指示灯反复一闪一灭 如果用个灯管且不是同一组的则可以点亮但是有点暗 我换过5707 整理二极管 初级的开关管也换过了  用高压板替换也是一样的故障 有修到兄弟指点指点啊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好了
纠结了2天准备要换电源板了  今天早上来了 没事用琢磨了一下就把那个开关管s极连接的2欧姆左右的电阻给换了因为我测量时候发现它只有1欧看着不顺眼 。换了一个标称2欧的电阻后开机不闪了目前正在测试中

网友:
纠正一下   如果用2个灯管且不是同一组的则可以点亮但是有点

网友:
换TL431吧,不行还要换PC817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上有短路的  吧高压板断开看哈指示灯还闪不      你换板时有没有断开高压板呢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高压板保险断了 找个替代高压板故障还是一样  只要接4个灯管就不行接2个就能稳定不闪

网友:
回复 网友B:

431换了故障依旧 pc817是啥

网友:
测下电源板各组电压稳定否?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啊   还真没见到过这种想象的 修了那么多    换灯管试没楼主

网友:
负载不够~~  两根能用就用两根咯

网友:
灯管问题比较多。也有可能屏坏了 ....

网友:
灯管单侧都好的啊

网友:
电源负载不行,测5V,12V。pc817是光耦,换了不行的话,还是查电源部分,查三端整流管,12V滤波耐心点一定可以修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高压断开,接12v灯泡做负载,测电压稳定不稳定,是不是带负载能力差,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多半是灯管的阻值大小不一样 最好把四根都换了试试

网友:
把持续供电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可能是带不起负载,查电源管理芯片到开关管G脚的电阻有没有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