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10):
刚装的时候是好用的,有时要掉线,掉线时候本地连接提示受限制。是路由器不好 还是应为其他原因
路由器

网友:
你的是电信的ADSL还是网通、铁通?
没装路由器前是动态获取IP地址的吗?

网友:
这问题难说,电脑、网线、路由出问题都有可能啊。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一般是电脑没获取到ip地址。

网友:
我的是铁通 以前是提台电脑拨号上网的 现在加个路由器拖1条线给人家

网友(2011-02-04):
我用的R860M就老掉线,不知道什么原因,听说要一直在线连着就不容易掉的。

网友:
电源问题,换一个就好,我碰到过的

网友:
掉线的原因很多,路由器负荷重多人使用流量大容易出问题。换一个带流量控制的路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