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12-10):
客户拿来块8500GT的显卡,说一看电影就黑屏,我拿来试了下,可以进系统,装好驱动后改分辨率为1024就黑屏了,而且主机死机了,按键盘灯没反应,点重启主板不跑马,要拔电才正常,刚到出现鼠标是时候又黑屏了。主板也死机了,会是GPU的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是GPU,加焊先试下。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GPU虚焊造成的,加焊一下GPU就可以了.

网友:
G85 G86通病GPU坏或GPU空焊。二线产品。

网友:
建议你用软件测试下显卡可能显卡芯片空焊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电源供电问题、金手指上方16对电容器问题、剩下的可能是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