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亮但有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0-12-10):
我的机子显卡不亮  但是有进系统的声音  集成显卡亮这是怎么会是啊 ?

网友:
显卡坏,可以更换显卡试下

网友:
是不认显卡, 你看现显卡座里面有东西吗?

网友:
这种故障是主板问题,1。把主板电子放下电有的是会好,若没有好就是桥坏了或是IC坏,如果可以加显卡就加一张显卡,

网友:
晕,BIOS没设好。进BIOS里有有一项改芯片组,设置改了PCE-e

网友:
集成显卡亮,是什么意思,到底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

网友:
没检测到显卡,一般是槽子氧化了或显卡坏了,用洗板水刷一下槽子在试下咯.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中重看下显卡槽那边的电路。。。

网友:
独显确定没问题那可能是接触问题..
这些症状都是多方面的

网友:
显卡坏,或者显卡槽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