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原装适配器开机不显,不充电

楼主(2010-12-10):
戴尔和惠普两款机型用的是内芯和圆口设计,惠普内芯一根针状有18.5V,圆口内部19V比内芯针高一点,圆口外部接地,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显示,而用可调电源,开机不显,跳变正常,戴尔的机则表现为不充电,维修的时候必须注意

网友:
早就知道,中间针是单i2c总线

网友:
只会影响不充电但不会影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