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桌面浏览器图标搞不出来

楼主(2010-12-10):
旗舰版的,雨林沐风出的系统,在个性工具栏里“更改桌面图标”菜单下就没有浏览器这一项,是不是他们做系统时把程序改了?怎样才能让它回到桌面上?

网友:
这个本来就没有
从vista开始就没有了
楼主第一次用win7吧

网友(点评):
是的 ,以前没用过,刚开始学用。

网友:
要用第三方的办法 才能出现图标

在桌面建立文本文档,把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
@="Internet Explorer"
"InfoTip"="@C:\\WINDOWS\\system32\\zh-CN\\ieframe.dll.mui,-881"
"LocalizedString"="@C:\\WINDOWS\\system32\\zh-CN\\ieframe.dll.mui,-880"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DefaultIcon]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32528"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
@=""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D]
@="删除(D)"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D\Command]
@="Rundll32.exe"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NoAddOns]
@="在没有加载项的情况下启动"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NoAddOns\Command]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about:NoAdd-ons"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Open]
@="打开主页(H)"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Open\Command]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属性(R)]
@=""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属性(R)\Command]
@="Rundll32.exe Shell32.dll,Control_RunDLL Inetcpl.cpl"
[HKEY_CLASSES_ROOT\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ShellFolder]
@=""
"Attributes"=dword:00000010
"HideFolderVerbs"=""
"WantsParseDisplayName"=""
"HideOnDesktopPerUser"=""
@="C:\\WINDOWS\\system32\\ieframe.dll,-190"
"HideAsDeletePerUser"=""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CLSID\{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
@="Internet Explorer"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
@="Windows Media"
复制进去,保存,把文件名改成ie.reg 然后运行,一路点确定,刷新桌面,ok

网友:
找到浏览器 右击鼠标点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

网友:
我用的也是WIN7,这个桌面上没有。加进去的也没有IE属性。如果楼主要可加我QQ。我发给你或把邮箱发给我也行

网友:
WIN7没这个好像设计的有点不太好!谢谢各位了!先创建一个快捷的用着了!

网友:
我也是用快捷方式的。

网友:
菜单里面有 直接拖出来阿

网友(点评):
感谢建议,已经拖出来了!

网友:
win7感觉不好    希望楼主 再找找

网友:
我自己把它做好了,需要的朋友直接下载过去解压后双击导入就可以了。

729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WIN7IE桌面图标

网友:
我用的也是WIN7感觉还是不语错的!功能很强大 啊!

网友(2011-03-06):
这么多方法啊

网友:
WIN7很多东西都难找

网友:
用64位的话会在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下面就有图标的,你自己发送到桌面。32位也是一样的。

网友:
快捷方式

网友:
在任务栏里把他拖出来就OK了

网友:
在程序里面  找到 IE   快捷方式  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