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D3P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10):
今收到网吧一台机器,加点不显,上诊断卡跑07-e0跳变 ,拔掉内存EO停顿一会可以跑C1,心想这下好办清除bios,清理内存金手指,上电故障依旧,心想拔掉内存跑c1,就是自检不过,肯定是bios程序的问题,要知道这款主板是双bios,手头也没有编程器,于是想到不是第一个bios有问题吗何不让第二个bios引导不就能点亮吗,镊子短接第一个bios的一角和八角,加电一路跑马点亮,故障修复    (在这里介绍一下短接bios的一角八角的原理 ,第一个bios第一脚是片选信号 八角是VCC供电  ,短接就是不让选中第一个bios,让第二个bios引导)

网友:
这块板子可能刚刚过保修期吧

网友:
去年的机子  没过保  就是想让大家  了解一下这样的问题怎么搞  写的不好请谅解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啊 这块主板不是双BIOS可以自动恢复的吗?

网友:
理论很强啊,学习了.

网友:
技嘉主板不跑C1 不跑U 的一般BIOS 程序损坏的比较多,可以先考虑刷BIOS.

网友:
是双BIOS  不用编程器  可以让第二个BIOS引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每次开机都要用个镊子去点这两个脚。

网友:
双BIOS 在技嘉的官网是有说明的  第一块BIOS损坏会直接重第2快BIOS修复第一块。所以说短接以后进系统后在重启就ok了 理论是这样的。《进系统后 第2快BIOS与第一块BIOS对比修复了> 是这样的

网友:
770的技嘉怎么可能过保了已经!

网友:
没过保就是顾客不愿跑售后  这不是好事吗   含能挣钱

网友:
楼主好技术,但还需要投资啊!

网友:
哦?原来可以这样,领教了。

网友:
请问各人大侠:双BIOS芯片的主板,拆掉其中一个BIOS芯片能行吗?

网友:
借此问各位大侠:双BIOS芯片的主板,拆掉其中一个能行吗?

网友:
借此问各位大侠:双BIOS芯片的主板,拆掉其中一个能行吗?

俺是莱鸟

网友:
没见过双bios的哦。

网友:
如果不是焊接在板子上的,可以换过来试下,双BIOS一个是厂家级一个是用户级的,擦掉一个这我没试过,但应该是可以用的,像LZ这个第1个BIOS数据丢失了也是由第2个来引导启动的,短接1.8没试过,在此学习了!下次在有双BIOS的板子我也试下这方法

网友:
肯定不用每次都去短接啦,因为这是厂家特意多做一个备份的,本来第一个有问题的话一般都能自己切换的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领教了

网友:
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