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5板,有时能开机,有时就开不了

楼主(2010-12-10):
技嘉965板,有时能开机,有时就开不了,所以硬件都已经换过了,不知道要从那里开始查啊,不开机时诊断卡就不跳码
不开机

网友:
技嘉的板U座容易空焊,压下U座看下

网友:
先供电,时钟,再复位查呗,查到哪儿修到哪儿呗

网友:
我用的是铜底风扇,上螺丝的那种,应该会把CPU座压得很紧了

网友:
楼主,你描述不清楚。你那开机与不开机,所指的是什么?V GA点不亮,还是CPU风扇不转。
一,如果VGA不亮,应测CPURST,或一步一步测过来,看不亮的情况是再什么状态。
二,如果是CPU风扇都不转,南桥待机满足了吗?

网友:
不跑的时候查复位电路有工作没,南桥空焊同样会导致.

网友:
压桥试一试

网友:
这种一般是虚焊造成的,为了确定哪个虚焊,你可以按压桥和坐子,要么打对地组织也可以。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cpu 风扇装好没.

网友:
虚焊造成的

网友:
查吧,万用表,点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
也只有慢慢来查了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了,不开机时压桥下,不然就按正常的维修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