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保真汽车功放,特力-A6(180W180W)声音一边大一边小!

楼主(2010-12-10):
声音一边大一边小!
维修过程:
1、左右音箱换过排除音箱问题,换过电脑排除音源问题,换过线。确定是功放的问题。
2、测量电位器正常,也更换过没有效果。
3、7240这二个可能是功放管也对换过(但没有更换),
     对换后和对换前还是一样左边的声音小右边声音大。

会不会是4558坏了,还是电解坏了。
还有个关建就是把音量调到最小右边音箱的声音关不死,左边一点声音都没了。

网友:
换音量电位器看看。不行在检查4558前置电路。

网友:
电位器换过!

网友:
三个电位器都要换。

网友(点评):
三个电位器都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这么多,可以短接吗!

网友(点评):
不可以短接

网友:
电阻坏了也很多的。

网友:
4558也换了!三个电位器也换了!没修好!

自己用,
但找到一个不是维修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