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g开机掉电

楼主(2010-12-10):
机器:acer4720
版号:DAOZO1MB6GO
故障:开机掉电,电流0.21
过程:看到这样的问题,就两感觉:一要么有芯片坏了或者短路 二就条件不满足
问题简单 支持基地发原创帖
1 拆机 开机瞬间量主板,主供电,19V 3M 5M 1.8V 1.2V 1.05V..而且CPU有供电0.95V都有。。。
2 测量I/O发出的量个开启信号都是正常的,MAINON SUSON
2 然后就是测量3vsus 5vsus. 3v 5v 到此发现问题了发现3V5V没有导通,问题也就在MAIN这个信号了
3 MAIN是MAINON高电平导通PQ25拉低PQ26的控制角,让PQ26不导通,从而15V通PR125得到12V多的MAIN。此信号开启PQ36 PQ16 得到3V 5V
4 测MAIN只有1.8v分别断开相关联的件。在断开PQ22后电压升到12左右。跟换坏件,修复。。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图文说明很清楚整个思路是怎样的,此板就是PQ22这个MOS管因为GS间短路,从而拉低了MAIND控制信号,导致不能发出3V\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