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主板老响

楼主(2010-12-10):
接了一个联想本,保护隔离P沟道场管烧糊拉,更换完开机正长,就是主板老有响响,希望高人指点再次谢过急急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露电的,查一查

网友:
没错就是后端有电容被烧坏了.量一下公共点一定短路了.

网友:
可能也是电杆的问题 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