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12V偏低 处理方法。

楼主(2010-12-10):
一个BENQ品牌机小电源12V偏低处理办法,,
由于是品牌机,电源是那种很小的。不好找替换的电源,所以打算维修。
故障现象:偶尔开机加载系统重启,有时找不到硬盘。如果正常到桌面后可以正常使用,特别是早上开机的时候故障出现在概率要大一些。12V空载时实测为11.7V,正常启动后为11.36V。

请师傅们给些建议~!

网友:
更换内部大小电容,电容失容后容易出现楼主描述的情况。

网友:
看一下5V正不正常,如果也偏低,是取样电路问题

网友:
这电压也不算低,,换了电容再说吧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同意5楼所说,电压不是问题,纹波有点大,滤波有问题。或者硬盘电源接触不好。

网友:
我觉得不是绝对的东西 ,需要看取样电路

网友:
输出电感有问题也会电压偏低,我刚碰到一个

网友:
换过电容后还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取样电阻变值所引起的,换掉这个电阻就好了,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