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不能上网哪位教下怎么搞哈

楼主(2010-12-10):
DV 9000连上网线总是报未识别网络,是什么问题。。。急
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台网卡也总是有感叹号,换了网卡芯片也是一样,最后没解决,叫顾客用USB网卡

网友:
是BIOS问题,要刷个

网友:
换一个网卡苡片

网友:
先软后硬,查驱动

网友:
看有没有MAC地址啊

网友:
跟客户说一下用USB网卡,如果客户接受的话就省得排查,否则就安网卡接口,网桥,网卡芯片,南桥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网卡口,网卡芯片,南桥,供电。都有可能,还有就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