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F580T白屏

楼主(2010-12-10):
同行拿来的说是动一下屏线就显示,我就测了屏线,没有发现断线,于是用手压了一下屏的上方,就显示正常了,又压一下屏幕就出现横条闪动,请问是不是屏上方哪里接触不好?还能修吗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屏的几率很大不行就换个屏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晕。。。

网友:
要是有屏换我就不用问了

网友:
先换条屏线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换屏,或者把屏拆出来看接口是不是虚焊了,补焊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呵呵怎么和我刚才修的一样啊,咱不会是同一个地方的吧,能修?

网友:
查查屏 屏线  剩下就是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可能是屏上面的屏线有点松吧

网友:
按上面能显示正常,有可能是液晶屏背面屏线接口处松动或虚焊,重点检查一下这些地方。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吧,有的时候是虚断测不出的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屏本身的问题吧,然后再排除屏线,高压板,显卡

网友:
按LZ说的。 应该是你的屏故障。

网友:
  估计是AUO的屏,接到过类似的故障,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