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硬盘分区软件

楼主(2010-12-10):
最近收一批硬盘,能分区,能GHOST,能低格,但重新启动,自动还原,求解释软件

网友:
要是三星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楼主指的是硬盘都分区了,都重装了系统了么

网友:
我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下,我之前用这方法修好过一块类型故障的硬盘。你找一台主板里带一键还原的机器(如海尔,联想很多品牌机都有的)在那机器上安装一下,再卸载。立即见效

网友:
行吗?那分区为啥没法改变啊?

网友:
用PQ或DM先格式化,分区,装系统装完  重新启动,自动还原?

网友:
最好别收这个

网友:
晕,我要的是解决办法啊,有几十块啊

网友:
硬盘上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格百分之三左右再分区。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用!个人觉得属于 硬件问题;
本人早先也接过几个硬盘,尝试过 PQ、MHDD、硬盘低格软件都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 我一段时间,此类硬盘 都属于 小容量160G以下,不局限于 三星硬盘,其他都会出现;

同问。

网友:
这种硬盘我也遇到过,用尽了办法都没弄好。终于有一天把它分好了,并且再也没有自动还原,用锤子解决的。

网友:
哎,又要亏损了,,,,,

网友:
几十块三星的。。。。。。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
简直不可思议!我怎么没碰着过啊?只见过连BIOS里都识别不了的,没办法只好报废了。

网友:
我知道有一个叫MHDD的检测硬盘坏道的软件可以给硬盘上锁,如果这个硬盘也是这种软件上锁的话估计没希望了!

网友:
你知道怎么上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