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通电有电流掉电

楼主(2010-12-10):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通电电流直接到(0.14和0.08之间)没有插BIOS电池然后掉至0.00这种故障,换过ADP3806不行,测量了一下:在插电的瞬间有3.3V 5V 1.2V 1.5V 1.8V的电压,没有头绪。换过3V 5V 滤波电容,换过南桥晶振。我的想法是根据T4系列的上电时序,这些电压都有了会向南桥发信号,南桥收到后会发出SLP_S3#,SLPS4#来完成待机,实测这两个电压没有。我怀疑是南桥挂了,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没人知道吗?我 顶 顶  顶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是15V短路了,就把与15V有关的全部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加电烧,发现板层冒火星了,原来是板层短路了,烧吧烧断就好了,冒了两股大烟不短了,通电开机正常了,这样都可以,高兴早了,最后发现不能充电,可以放电,没法了给客户说不能用电池了,就这样吧,客户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