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显示器的怪事

楼主(2010-12-10):
显示器通电显示LOHO后就为白屏,关掉电源也是白屏,电脑开机使用正常关机后就白屏除非是拔电源,显示器上的开关关了也没有用还是白屏!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了,建议换驱动版试一下。

网友:
通往高压板的12V开关三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