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101TU 屏幕一半而已!!在线求救!

楼主(2010-12-10):
问题就是这样,开机bios屏幕只有一半而已,进到windows也是一样一半,驱动已安装从hp官网下载的,屏也换过几个了,有些屏就是有背光没画面,有些的就一半换面而已,解像度1024 X 768而已>...这原来的解像度是1280 X 800 的...已经确定屏是没问题的,这屏放在另外的机是好好的...
请问大大们有没遇过这样的问题?在线求救!!!!

网友:
大大们没人遇过酱的问题吗?

网友:
在线等着求救!!~~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这问题,知道的说说。。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什么是一半而已?是屏幕显示一半吗?确定屏是好的话,检查一下排线,再不行弄显卡,弄之前确保吧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刷过BIOS吗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光换屏没用屏上的码片也要换,hp,dell的机型特多

请问什么是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什么是一半而已?是屏幕显示一半吗?确定屏是好的话,检查一下排线,再不行弄显卡,弄之前 ...

好像照片这样咯,屏幕显示一半而已,如果外接VGA是ok的没问题,显卡也弄过了,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吗
试一下

bios已经刷过最新的了,还是一样,version F.66A

网友:
换码片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换屏的话,平线路板上有一个8脚的ic里面储存有屏的有关数据这个要焊下来移到新屏上去。移过去试试不行 ...

惨了,还是不明了,有图片可看吗?
小弟还是新手一个~

网友:
刷BIOS试试,再就是换马片

网友:
肯定先换显卡了,他都说过屏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换码片肯定没用了,最好是先打下lvds阻值,换根屏线,再做显卡

网友:
你还是把图片发来大家看看吧。没有看见究竟啥样,不好说啊

网友:
刷下码片 再不行就加焊下显卡 或检查下显卡和屏接口的电路元件

网友:
屏上的码片形状和T40CPU供电芯片后面那两个小IC形状是一样的 那就是码片

网友:
码片是一边4个脚长方形的小芯片,像个螃蟹。有4个脚连屏接口,你难道没有改过屏线?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刷下码片 再不行就加焊下显卡

网友:
屏换到别的机器可以就不是码片的问题了吗?

网友:
我碰到一台清华同方的刷BIOS好了。。。。。。

网友:
屏换了超过5个,屏线也换了两个,就连看似不关事的控光板都换了,就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