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故障

楼主(2010-12-10):
开机正常显示,后发出滴滴两声后,自动断电,已拔掉网卡、硬盘、光驱后故障依旧!求解

网友:
散热怎么样,风扇转不?

网友:
风扇已经清理过了,转速还可以!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我上次有一台W700的机就是这样,后面重新处理了下内存位置就好了,可能是某个内存或插口有问题.

网友:
如果单插一根内存的话 应该插在第一个槽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