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没有芯片级修针式打印机主板的?

楼主(2010-12-10):
我有个NX500的打印机换头的时候排线插反了,结果,更正后,打印机只亮一个电源灯了。
直接更换主板很贵,, 不知道有没有做芯片级的给维修一下?
芯片

网友:
你先查下有没有烧坏的零件,没有再怀疑芯片吧

网友:
我已经查过了。。那几个三极管和竖着的几个芯片阻值都是一致的。表面也没有烧掉的迹象。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关注中.......

网友:
我搞打印机主板芯片级维修,
头缆插反,一般会把头的驱动烧掉,从这里查起吧。